国庆放假了,论坛也出问题了?

楼主:
点击消息的时候出现
Template file : /Data/webapps/home/my/./template//showmessage.htm Not found or have no access!
难道是我的电脑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有问题 我让我们技术查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以为系统改版呢。

网友:
遇到了,我是打开消息是有类似提示

网友:
是的,消息全不见了

网友A:
技术已经修复了 大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已经修复了 大家试试

貌似如下图显示,好像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记不清,不一定对。好像以前没有新短消息时没有那个灰色的圆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一样,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消息查看是可以用了,但是之前在消息左边的那个灰色圈圈里面,会有数字提示,就是几条未读消息的红色数字。现在没有了。

网友:
嗯 确实是的 我们再让技术跟进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