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多年的我也来做做旋转倒立摆

楼主:
新注册贵论坛,首次发帖,如有规则或措辞不当之处还请群里大佬海涵。
俺在05年和07年参加过2次国赛,可以说对这个比赛有种莫名的感情,今年9月份,我小孩刚出生。
上网闲逛看见又开始了2年一度的国赛,其中还有个倒立摆的题目。于是为了预防老年痴呆,动手也做了个。
效果马马虎虎,主要是为我下一步的自悬停火箭热热身。借此也纪念一下8年前我的参赛队友,毕业后各奔东西
联系甚少,只能祝他们各项顺利,生活稳如倒立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下面的视频
第一个视频是只加了速度控制环的,稳摆时可以匀速旋转。

第二个视频是速度环加位置环共同控制,可以实现定点稳摆。

方案概述:
一、驱动电机:由于老婆大人不准设小金库,所以俺只能买了二手的57步进电机,伺服谐波减速电机这货就不敢想了。
PS,看了看今年比赛的同学们,貌似很多都失败在电机选型上,这不能怪同学们,其实是现代大学教育模式下学生工程经验缺乏导致的。
对于这个倒立摆的应用,电机选型有几个必须保证的要点:一是变速平滑,控速精密;二是高扭矩;三是启动死区小;四是机械间隙小。其实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就2种电机,1步进电机,2空心杯谐波减速伺服电机。
同时,为了保证整个系统有足够的刚度和精密的配合,所有机械部分全部为数控CNC成型。
二、控制量:什么拉格朗日我不懂,但通过牛2定律的简单推导,可以得到控制量为横杆的角加速度,这次看了,很多用步进电机的同学错误的选择横杆角位移为控制量,所以导致后面怎么调都是抖的。
三、稳摆算法,其实我想说,不是算法越刁钻效果就越好的,对于这个应用,单纯的PD调节就足够了。
更多设计方法,楼后继续补充,欢迎大刀吐槽。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一个!:carnation: :carnation: 我做的这题啊!!

网友:
继续
角度传感器:我选用的是电位器式绝对值编码器,当然不是单纯的电位器,其内部是光栅结构的,只是输出的数据为电压量而已。在0-360度的范围内,此编码器具有良好的线性及定位精度(12位)。这个传感器重量尺寸越小越好,启动扭矩越小越好。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貌似很多同学都为这个编码器的引线头疼,殊不知有个东西叫导电滑环,自制或购买成品都能解决您引线缠绕之苦。

控制器:这里用了STM32的芯片配合CPLD完成,前者主要完成ADC转换和大量的浮点控制算法,后者主要完成一些高速并行的逻辑处理。

网友:
原来   这个      叫         倒立摆

网友:
表示楼主工程经验相当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世界上的牛人这么多,为什么我不是其中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我经常看到有人用ARM和CPLD一起做东西的,我想请教一下,CPLD不是用vHDL或者vialog语言编程序吗,两者是如何结合到一起的呢,就是两者在一起弄该怎么弄呢?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楼主牛X

请问楼主整个设计花费多少呢?

网友:
今年做倒立摆摆失败的同学向你致敬,我们选的电机是57电机用AVRatmage16控制用12ADmax187采样,但是不是很懂闭环控制,还请楼主上传下你是怎么代码实现闭环控制的,谢谢!

网友:
我们用模糊算法最多能倒立顶住5秒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朋友。ARM和CPLD结合是指的硬件上的结合,并不是说两者的语言相结合。ARM是时序处理器件,专门用来处理流水的算法。CPLD是逻辑器件,专门完成硬件逻辑的构建,因为是独立于ARM的CPU运行的,所以不占用ARM的CPU机时,执行效率高许多。
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应该做过LED点阵驱动吧,如果单纯用ARM来做,什么行列扫描都必须占用CPU的计算时间。但是如果配合CPLD或FPGA的话,可以单独构建一个LED驱动逻辑,简单地重复LED点阵的行列扫描、余辉消除等工作;这样,ARM的任务就是简单地向CPLD构建的驱动器送入字符数据即可,省下时间来处理其他任务。当然此例可能不是很准确。
再举个例,您应该知道ARM都包含许多片内外设吧,例如GPIO,Timer,UART,I2C总线设备,SPI总线设备等等,我们要操作他们的时候,只需要读写几个寄存器即可,具体的工作由外设自动完成;CPLD外设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做在片外而已,ARm只需要告诉他需要处理的数据,具体怎么处理由CPLD独立完成。
不知这样解释您是否满意,因为逛论坛的时间有限,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欢迎加我q一起交流27530390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这个还没细算呢
大约就是电机+驱动+传感器+控制单元
约摸500来rmb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是这样处理的,将PID环放在一个定时器中断中,每2mS执行一次,以下是核心代码。加速度环的采集量是摆杆角度编码器,位置环的采集量是步进电机的正反脉冲计数,以此实现闭环控制。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 TIM_GetITStatus(TIM2 , TIM_IT_Update) != RESET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

    ADC_DOWN=268;
    ADC_FULL=4075;
    filter();//获取AD采样值并进行均值滤波
    ADC_temp=(float)After_filter[0];
    //ADC_temp=12;
    if(ADC_temp         ADC_temp+=ADC_FULL;
    f_angle=((ADC_temp-ADC_DOWN)/ADC_FULL)*360;

    KP_L=(float)After_filter[1]/200;
    KD_L=(float)After_filter[2]/200;
    KP_V=(float)After_filter[3]/20;
    KD_V=(float)After_filter[4]/40;

// ************ PID位置环,控制稳摆位置 ***********
    float TimeCh1 = 0.002;                                       // 采样时间(s)
   //float Kp1 = 6.53, Ki1 =0.00, Kd1 = 2.84;                    // 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微分系数
    float Kp1, Ki1, Kd1;
    Kp1=KP_L;Ki1=0.0;Kd1=KD_L;
    float Setpoint1 = 0;                                  // 设定目标值(degree)
    float outMin1 = -3000, outMax1 =3000;                   // 输出上限、输出下限

    float Input1 = (float)(CNTS*(0.0140625)); // 170;                            // 输入赋值
    float error1 = Setpoint1 - Input1;                     // 偏差值
    ITerm1+= (Ki1 * error1 * TimeCh1);                      // 计算积分项
    ITerm1 = constrain(ITerm1, outMin1, outMax1);           // 限定值域
    float DTerm1 = Kd1 * (Input1 - lastInput1) / TimeCh1;    // 计算微分项
    Output1 = Kp1 * error1 + ITerm1 - DTerm1;                // 计算输出值
    Output1 = constrain(Output1, outMin1, outMax1);         // 限定值域
    ERR1=Output1/100;

    lastInput1 = Input1;                                  // 记录输入值

// ************ PID加速度环,控制稳摆 ***********
    float TimeCh = 0.002;                                       // 采样时间(s)
    //float Kp = 142.0, Ki =0.00, Kd = 17.6;                    // 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微分系数/
    float Kp, Ki, Kd;
    Kp=KP_V; Ki=0.0; Kd=KD_V;
    float Setpoint = 180;                                  // 设定目标值(degree)
    float outMin = -20000, outMax =20000;                   // 输出上限、输出下限

    float Input = f_angle;                             // 输入赋值
    float error = Setpoint - Input - ERR1;                     // 偏差值
    ITerm+= (Ki * error * TimeCh);                      // 计算积分项
    ITerm = constrain(ITerm, outMin, outMax);           // 限定值域
    float DTerm = Kd * (Input - lastInput) / TimeCh;    // 计算微分项
    Output = Kp * error + ITerm - DTerm;                // 计算输出值
    Output = constrain(Output, outMin, outMax);         // 限定值域
    A_INPUT=Output;

    lastInput = Input;                                  // 记录输入值

}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您的模糊控制中没加入自学习项,只加了基础知识库。所以不会动态整定到最佳控制值。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们也是做的的倒立摆,做的PD函数写的不是很好。。。偶尔会倒立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的热心回复,谢谢

网友:
楼主能加个QQ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谢谢您

网友:
哎,不知道怎么使用PID控制

网友:
太流弊了:rose:

网友:
楼主娃娃男孩 or  女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女娃哟 亲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来跟我的儿子做媳妇啊,亲

网友:
大牛,求教步进机加减速平滑处理。。。
方便的话给些代码参考下
69040041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娃哟 亲
我家也女娃,比你家娃大一岁 哈

楼主的分享很有条理,也很赞赏国赛N年之后还能花时间做国赛的DIY

网友:
re

主要是基于DDS频率步进值的线性变加速处理,因为用的DDS的相位累加器是32bit的,所以可以做到很小的步进量。
然后配合电机状态和当前输入加速度,构建一个状态机,自动调整电机转速(DDS输出脉频)和转向
核心代码如下:A_INPUT是输入的加速度值,就是PID的结果;Fout为步进电机驱动频率;
while(1)
    {
        CA_INPUT=A_INPUT;
        dF=A_to_dF(CA_INPUT);
        if(CA_INPUT>0 && Fout> Fmin && DIR==1)statue=1;
        if(CA_INPUT>0 && Fout> Fmin && DIR==0)statue=2;
        if(CA_INPUT>0 && Fout<=Fmin && DIR==1)statue=3;
        if(CA_INPUT>0 && Fout<=Fmin && DIR==0)statue=4;
        if(CA_INPUT<0 && Fout> Fmin && DIR==1)statue=5;
        if(CA_INPUT<0 && Fout> Fmin && DIR==0)statue=6;
        if(CA_INPUT<0 && Fout<=Fmin && DIR==1)statue=7;
        if(CA_INPUT<0 && Fout<=Fmin && DIR==0)statue=8;
        if(CA_INPUT==0)                       statue=9;
        switch(statue)
        {
            case 1:{CDIR=1;Fout+=dF;break;}
            case 2:{CDIR=0;Fout-=dF;break;}
            case 3:{CDIR=1;Fout+=dF;break;}
            case 4:{CDIR=1;Fout+=dF;break;}
            case 5:{CDIR=1;Fout-=dF;break;}
            case 6:{CDIR=0;Fout+=dF;break;}
            case 7:{CDIR=0;Fout+=dF;break;}
            case 8:{CDIR=0;Fout+=dF;break;}
            case 9: break;
            default:break;
        }
        DIR=CDIR;
        if(Fout>Fmax)Fout=0;
        if(Fout         switch(CDIR)
        {
            case 0:{CNT_DIR_0;break;}
            case 1:{CNT_DIR_1;break;}
            default:break;
        }

        motor_ctr(CDIR,Fout);
        CNT=read_cnt();
        CNTS=(s32)CNT;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行啊
到时您那边送聘礼的时候可省事了
电视冰箱不要
只要矢网、频谱仪、各种基准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鼓励,电子是俺一生的最爱,以后还会做更多更好玩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也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鼓励,电子是俺一生的最爱,以后还会做更多更好玩的东西与大家分享,也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呀。
期待着呢 :)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没问题,

电视冰箱有不要了啊

各种RF 、智能跑车、温湿度采样,EE LOAD 、各种基准等等一应俱全,呵呵

还有云存储记录咱们美好记忆哈

网友:
牛人一大堆。学习了

网友:
楼主NB,从电机分析到程序分析很透彻。先谢谢楼主啊!

网友:
楼主只用STM32做行不行哇

网友:
佩服楼主热情不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楼主的硬件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表示真心长见识了

网友:
哎···当年就是死在了电机上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做的真好啊,硬件和效果都不错。楼主做了多久啊!

网友:
请问CPLD承担的任务是啥,能否用FPGA替代

网友:
这个做的不赖,不错

网友:
你好楼主。我最近在做倒立摆,现在有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我想让摆杆做圆周运动,怎么实现,我用的十57式步进电机,和绝对式编码器,材料选择是参考了网上的利弊,定下的,但是现在让摆杆做圆周运动都不能实现,请楼主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大哥啊,求收做小弟啊

网友:
楼主毕业这么多年了,还能够静下心来,完成国赛的题目,实在是难得啊,佩服佩服,支持一下啦~~~

网友:
楼主很强大!努力学习赶超,加油

网友:
大牛啊,我是03年参加了一届,对电赛也是非常有感情,可惜后来工作搞计算机软件了,硬件一直是小大小闹,佩服楼主的精神,顶+赞

网友:
楼主做个套件出来卖吧。感觉对学习很有帮助!!!STM32做的话,不是很贵的话,我的Q896139242Q

网友:
步进电机突然加速容易失步,怎么办0 0 P.s空心杯谐波减速伺服电机 哪里有卖

网友:
前辈太厉害,真的很佩服

网友:
楼主刁刁的,给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好,刚开始学自动控制原理,现在在做倒立摆,能否提供下您的控制结构图,谢谢

网友:
您好,我是在校生,最近在做倒立摆,有些问题想请教下您,能不能加个QQ  我的576522062   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二阶摆,但是做过一阶摆,其实一阶摆是平动,而二阶摆是转动,而且那边是轴承,不需要考虑轴向的加速度,调节的话,主要注意一下两个闭环就行。

网友:
您好,请教您个问题。。我做的是直线倒立摆。倒立摆平衡住了之后,一直向一个方向加速,越来越快,是不是直流电机电机非线性的原因?之前做二轮平衡车的时候只用角度环的pd就会有这个问题,而加了速度环的p就解决了。现在倒立摆加了速度环p却解决不了,按理说和小车应该是一样的原理啊,您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