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编程中做了一个工程文件,其中i2c.h文件始终加不进i2c.c文件中

楼主:
弹出的错误是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1602.c...
compiling i2c.c...
I2C.H(10):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I2CWritebyte'
compiling main.c...
Target not created
源文件已经传入附件中,各位大侠 帮帮忙看看  这种工程文件小弟第一次尝试,多谢各位的鼎力支持

i2c.h不能再编译时加入i2c.c文件中,不知道这是不是编译出错的原因

i2c.h不能再编译时加入i2c.c文件中,不知道这是不是编译出错的原因

网友:
uchr未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在i2c.h中 定义了
#ifndef uchr
#define uchr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但运行还是同样的错误耶

网友:
而且 i2c.h文件还是添加不进i2c.c文件中,肿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先把uchr换成unsigned char试试,另外DATA好像是个保留字,换个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出来了,data 重复了,换了下就好了,只是有警告,帮忙看看
I2C.C(52): warning C291: not every exit path returns a value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LCDWRITE_ADDRESS?1602

网友:
好像是返回值可能为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是main要返回值,在最后面加return 0;
另一个是LCDWRITE_ADDRESS这个函数没有被调用过.

网友:
那个返回值是在I2CReadbyte()这个函数中的,while执行完,跳出的位置弄叉了,还是很感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