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
电脑音箱开着,正在网上看电视台的直播,这个时候如果打开蓝牙便携音箱,声音就会切换到蓝牙音箱上,原来的电脑有源音箱就会自动没声音了,但是如果这时我关掉有源电脑音箱的220V插头电源(插座带开关,我懒得去摸到音箱后面取关音箱的开关,直接关插座上的开关),电脑音箱砰的一声没电了,指示灯灭掉了,奇怪的是蓝牙音箱也没声音了,关掉蓝牙音箱再开启还是没声音。需要拔掉电脑的外置蓝牙适配器再插上再打开蓝牙音箱才又有声音。
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是受干扰所致,操作系统并不能侦测到传统功放是否存在,故而肯定不是与系统相关的,而音箱电源的火花干扰对处于近处又未采取足够抗干扰措施(绝大多数国产蓝牙适配器都不会考虑这一点)的无线信道而言还是比较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