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到手,无法下载···

楼主:
手里有一块lm3s811的最小系统,都两个多礼拜了,电脑显示了,却无法下载,郁闷啊~~~~

网友:
黑色官方的么 什么现象

网友:
会不会锁死了,一次也没成功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一次也没成功过,先用j-link的,电脑上显示有的,可是mdk就说找不到,然后用板子自带的下载的,也是电脑上显示有,mdk找不到,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官方的吧,就是先用j-link的,电脑上显示有的,可是mdk就说找不到,然后用板子自带的下载的,也是电脑上显示有,mdk找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应该不是锁死的问题了,你重新安装下MDK,然后下个官方例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吧

网友:
不会是JLINK的问题吧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看看这篇文章能不能帮到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8544-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13971-1-7.html
3s811的板子仿真部分有两种芯片版本,注意区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吧,电脑也识别到了j-link 的驱动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连接到板子上我的电脑里面端口是Stellaris Virtual COM Port,应该不是新的版本吧??

网友:
具体问题描述

先用j-link仿真的,点编译通过了,点load, 就出现问题了,然后通过板子自带的下载的,,编译通过,点load,结果还是出问题了,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是出什么问题了,板子不能下载,很着急啊~~~

网友:
10楼正解。

10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选错了仿真器型号,我列那两篇文章看了么?quick start guide 看了么?

网友:
看了,额,没怎么懂,我那个仿真器型号只有这几个啊, ,没有他所说的Stellairs ICDI,怎么办?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Luminary库跟你的不一样咋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