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字库的12864输入星号*,可显示的是乱码,怎么回事

楼主:
编的程序在某个位置显示星号,可是却出来一串乱码,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由于你程序中  *  后面直接写汉字所致,使用汉字库时,一个汉字只能独立的在一个16*16单元中,你可能将  *  和  “一半的汉字”  放在了一个16*16显示单元中,得注意  *  在12864中的位置

网友:
嘿嘿,后来解决了,就是星号用单引号圈起来了,所以才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