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FPGA VHDL学习帖】第9帖 蜂鸣器

楼主:
【菜鸟FPGA VHDL学习帖】第9 蜂鸣器
(一)    蜂鸣器基本知识
(a)蜂鸣器是一种一体化结构的电子讯响器,采用直流电压供电,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电话机、报警器等中作发声器件。
蜂鸣器主要分为压电式蜂鸣器和电磁式蜂鸣器。
(b)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
从外观上看,如将两种蜂鸣器的引脚朝上放置时,可以看出有绿色电路板的一种是无源蜂鸣器,没有电路板而用黑胶封闭的一种是有源蜂鸣器。
迸一步判断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还可以用万用表电阻Rxl档测试用黑表笔接蜂鸣器"+"引脚,红表笔在另一引脚上来回碰触,如果触发出咔、咔声的且电阻只有8Ω(16Ω)的是无源蜂鸣器如果能发出持续声音的,且电阻在几百欧以上的,是有源蜂鸣器。
(我实际操作,无源蜂鸣器的电阻为15.7欧姆。而有源蜂鸣器电阻一直显示0)
(网络摘抄)
注意,这里的不是指电源。而是指震荡源。 也就是说,有源蜂鸣器内部带震荡源,所以只要一通电就会叫。而无源内部不带震荡源,所以如果用直流信号无法令其鸣叫。必须用2K~5K方波去驱动它。
有源蜂鸣器往往比无源的贵,就是因为里面多个震荡电路。
无源
蜂鸣器的优点是:1。便宜,2。声音频率可控,可以做出多来米发索拉西的效果。3。在一些特例中,可以和LED复用一个控制口 有源蜂鸣器的优点是:程序控制方便
(二)     原理图

这里主要是要知道蜂鸣器接的是FPGA哪个引脚,注意这个蜂鸣器电路只是测试,不太推荐使用。
(三)    例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buzzer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dout  : OUT std_logic);
END buzzer;

ARCHITECTURE arch OF buzzer IS
SIGNAL num: 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
SIGNAL vet: std_logic :=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1') THEN
       num <= num + 1;
       IF(num = 48000) THEN
              num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vet <= vet XOR  '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out <= vet;

END arch;

网友:
【菜鸟FPGA VHDL学习帖】第9帖

网友:
国庆坚持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不调休只放了3天 悲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是传说中的外企!高端大气啊

网友: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