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测过CC2541 SensorTag电流?

楼主:
我使用BLE Device Monitor软件连接测试

测试连接照片:这是没有连接或者断开连接一段时间后电流显示值,8.4uA

连接状态,但是没有选择任何传感器,电流1.08mA,注意,是毫安不是微安

选中监视所有,电流跳动值在8mA~10mA。如果电池电压不够,容易到一定电压就掉线。

陀螺仪传感器电流比较大,其它加在一起电流值在3mA左右以下。

哪一位也测过呀,特别是使用手机的。连接状态就有1mA,有什么意义呀?

网友:
晕,怎么没人回复?不能用你们的什么i什么测一下么?也许连接参数不一样呀平均电流就不一样呀,即使是跳动的,也说一下么

网友:
这种低电流,万用表测的准确度很差的。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sensortag的哪个硬件版本? 1.2, 1.3 还是 1.4?
软件上有没有做过修改?

网友:
标题

我测过cc2540的电流 Peripheral广播时1mA左右,连接后500uA左右,配置后最小250uA,在CC2540DK上测的可能不准。要不一颗纽扣电池怎么能工作一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