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ccs5没有自动补全。。。

楼主:
如题。。设置里面打开了. -〉 ::等操作符的检测,可在操作寄存器的时候就是没法自动补全。。include了正确的头文件,写出来的程序编译无误,能够烧到flash里,就是不能自动补全寄存器结构体。。。求大神指点。。。

网友:
名称之后加一点“.”,会有补全的

网友:
加了但是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有的工程可以,有的工程不行,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出来,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过去也发现过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刚打开CCS后,或者没有编译的工程。

可以等一段时间,在右下角提示的loading device information进行完后,或者将工程编译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ccs6.0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