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全桥原理 疑惑

楼主:
不太明白Q4关断后,为什么整流管DR1与DR2同时导通。DR2导通可以理解,DR1怎么也是导通的呢?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电感Lf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假设DR1断开,那么此时加在DR1两端的电压就是整个变压器副边绕组的电压,为负值,从而假设成立。
怎么会有DR1导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而假设成立”
假设是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为零。

网友: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书籍

网友B:
這是所謂的"責任週期損失"造成的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所謂的"責任週期損失"造成的現象。

非大陆人士?

大家一般说:占空比丢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而假设成立” 假设是变压器初级两端电压为零。

尝试答复一下:

因为副边有大电感Lf,电流滞后电压,

当原边VAB反向时,DR1维持上一个状态(继续导通),给Lf续流;

而此时原边VAB反向导致DR2导通,所以副边短路。

如lz所言“假设DR1断开”,那么就要从最开始的初态,重新开始分析。不能在中途这样假设。

请大侠批评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尝试答复一下:   因为副边有大电感Lf,电流滞后电压, 当原边VAB反向时,DR1维持上一个状 ...

楼主原帖说的是 “整流管DR1与DR2同时导通”。两支整流管在原边各管均关断(其实楼主说的是移相全桥,并不是四支管子均关断)情况下仍然有电流流过,显然是电感 Lf 在其中电流减小时起到电源的作用,其感生电动势力图维持电流不减小。

两支整流管同时导通,变压器副边两端电压必定小于一个PN结压降(否则必有一支二极管截止),由此,副边两端电压很小,接近于零,那么不考虑变压器原边副边之间漏感的话,原边两端电压也必定很小,接近于零。

其实,不仅是全桥,包括推挽(并联推挽)、半桥,都存在两支整流管同时导通的现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帖说的是 “整流管DR1与DR2同时导通”。两支整流管在原边各管均关断(其实楼主说的是移相 ...

我的理解:

Lf续流,使DR1维持导通;

Q4关断后,副边绕组上的电压换相,使DR2导通,这个和Lf没直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 Lf续流,使DR1维持导通; Q4关断后,副边绕组上的电压换相,使DR2导通,这个和Lf没直接 ...

还是和 Lf 有关。

DR2导通,只不过流经 Lf 的电流在 DR1 和 DR2 之间重新分配,DR1 中电流减少而 DR2 中电流增加,总电流仍然是 Lf 中电流,总电流并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