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网逆变器 输出电流 在波峰处削平了

楼主:
如上图,ch2 (蓝色)为并网逆变器输出电路波形,
逆变器是  采用变压器隔离的并网逆变器
拓扑结构 :单相全桥
滤波器与电网之间的通过滤波电感连接;
逆变输出 是电流输出,控制对象  :电感电流
指令电流可以确定是比较光滑的正弦波,直流电压可以确定够大;滤波电感 上的电流  反馈,与指令电流的偏差  经PI调节 ,(包含了电网电压前馈)其输出用于 PWM 占空比计算,并输出PWM

电流检测  采用 霍尔电流传感器hnc10lts  经调理电路,送ADC采样,(采样的信号都是单极性,在软件里 减掉 直流偏置值,得到交流信号,还原得到实际的电流值)
指令电流和电网电压同相                问题:       ch2 逆变输出 电感电流   波峰处削平了的    ?

有哪些因素,导致这一情况的发生?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你的输出功率问题,但是一般是隔离变压器的功率不够,前一段时间国赛做测试是才发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