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好久那个独立按键,怎么也不好使,菜鸟求指教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 (uint xms)
{
  uint i,j;
  for (i=xms;i>0;i--)
    for (j=110;j>0;j--);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f7;                               //P13输入
       P1REN |= 0x08;//P1.3使能上拉电阻
        while (1)
      {
        if (P1IN&0x08!=0x08)                         //判断按键
          {
                delay (10);                           //消抖
                if (P1IN&0x08!=0x08)                 //确定按键是否按下
                  {

                        P1OUT=0XFF;                 //点亮LED
                        while (P1IN&0x08!=0x08);    //等待按键释放
                  }
          }
      }
}
为什么程序不好使,请高手指点,,也希望给个好用的程序!!!!!!感激不尽~~~~~~~

网友:
P13端口默认电平不应该是高的吗,为什么按键按下P1IN读取不到低电平???

网友:
设置内部上拉相应OUT置位,楼主看看手册。另LED置位那句写的不好,看手册或实例代码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建议楼主用仿真器单步执行就知道哪有错误了...

网友:
我扫一眼看到这个
if (P1IN&0x08!=0x08)
在一些开发环境需要价格刮号
if ((P1IN&0x08)!=0x08)
好像IAR至少以前的版本需要这样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单步调试,会发现问题的。代码我调好了,你看一下。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1;      //设置P1.0输出,单步调试发现此时LED1亮
  P1DIR &= 0xf7;                //设置P1.3输入
  P1OUT |= 0x08;                //P1.3设置为高电平
  P1OUT &= 0xfe;                //P1.0=0,关闭LED1
  P1REN |= 0x08;                //P1.3使能上拉电阻
  while (1)
  {
    if ((P1IN&0x08)==0x00)                  //判断按键,按下则P1.3接地
    {
      delayMs(20);                           //消抖
      if ((P1IN&0x08)==0x00)                 //确定按键是否按下
      {
        P1OUT |= 0x01;                 //点亮LED1
        while (P1IN&0x08==0x08);    //等待按键释放
      }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1.3上拉后,1.3要置位的。不然还是低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