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电平问题

楼主:
如果写P1DIR=0X00,那么P1是输入方向,,,但是此时写P1OUT=0xff,对P1口电平有影响吗?P1IN读到的会是0xff吗?

网友:
你看下吧。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但是理论上应该P1OUT=0xFF是没办法在P1DIR=0x00时赋值并输出的;所以估计输入的结构应该还是实际IO中的电平而非0xff。

网友:
不会有影响的,你看一下IO引脚的结构图就明白了,在datasheet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