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 LaunchPad V1.5 定时器A操作

楼主:
#include
//led
#define LED1                        BIT0
#define LED2                        BIT6
#define LED_OUT                        P1OUT
#define LED_DIR                        P1DIR
void sys_init(void);
void led_init(void);
void timer_init(void);
int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1);
}
void sys_init(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led_init();
         timer_init();
}

void led_init(void){
        LED_DIR |= LED1|LED2;
        LED_OUT |= LED1|LED2;
}
void timer_init(void){

        //TACCTL0 = CCIE;
        TACCTL0 = CCIE;
        TACTL = TASSEL_2  | MC_1 ;//选择SMCLK,增计数方式,
        TACCR0 = 50000;//设置最大计数值为50000,可修改
        //TAR = 0;//将计数值清零,实际无必要
        _EINT();//开总中断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注意此处,中断向量 还有一个TIMER0_A1_VECTOR,最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混了,导致始终无法观察到灯的闪烁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void){
        TACCR0 = 50000;
        LED_OUT ^= LED1|LED2;
}

网友:
回复 楼主:

TIMER0_A1_VECTOR这个中断向量和TIMER0_A0_VECTOR的区别暂时还没有搞清楚了 还在继续 希望早日搞懂这个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的程序使用的是默认始终DCO,更改后的使用VLOCLK,增添的代码如下 (需将TIMER_A的时钟源修改,
BCSCTL1 = DIVA_1;                //ACLK/2
        BCSCTL3 |= LFXT1S_2;    // ACLK = VLO
        IFG1 &= ~OFIFG;//clear ofifg
        TACCTL0 = CCIE;
        TACCR0 = MAX_CNT;//定义的最大计数值
        TACTL = TASSEL_1  | MC_1 ;//ACLK source

网友:
回复 楼主:

TIMERA使用两个中断向量,其中CCR0优先级最高占用AO_VECTOR;而TIMERA的溢出中断和CCRI CCR2占用A1_VECTOR.其中A1_VECTOR这三个中断又通过TAIV中断向量寄存器区分哪个产生中断,并有优先级。所以写程序时候,要看是写哪个的中断,选择不同的名称、放在对应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TIMERA使用两个中断向量,其中CCR0优先级最高占用AO_VECTOR;而TIMERA的溢出中断和CCRI CCR2占用A1_VECTOR.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