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型號:gws em350,適合用L293D驅動嗎?

楼主:
請問,PWM控制直流馬達,
馬達型號是:gws em350
電壓: 6V
電流: 1.4A
L293D規格:單通道輸出電流600mA
                   峰值輸出電流1.2A

若是電源供應器輸出 6V 1.2A
適合用L293D驅動嗎?是否會燒毀?
或者有什麼建議的IC呢?

感謝高手們解惑!!

网友:
没找到它的详细资料。

根据楼主所说的1.4A,用L293D应该是小了点,但是,它也与工作条件有关的,如果使用负载使这个电机的的最大电流小于1.2A,L293D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意思是,不用去考慮單通道600mA,只要不超過峰值1.2A就可以了嗎

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