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erPack PCB模板

楼主:
这次的资料比较好用了,是TI自己整理的20pin和40pin的PCB模板,使用的是altium designer为设计工具,
包括了SCH和PCB的完整工程。PCB的外形和pin的位置都摆好了。

网友:
是不是直接可以使用呀,明确告诉一下大家好知道呀
还是下载了保存以后可能用到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次的工程是AD版本的,所以受众面会很大

网友:
我是收藏了,不过不知道哪一天会用呢
我怎么就觉得除了教学有点用,还不如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呢?
wstt是对此情有独钟呀
哎,要是按照正常的,我说过的那个200金币真想给你作为奖励给做出好的BoosterPack网友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对此真的是情有独钟,TI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做了一个简单通用的接口,并且成了一个系列。
如果持续的更为广泛的推广下去,说不好会不会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开源硬件接口。

网友:
个人感觉TI在这个Boosterpack上是有预谋的,大家看下,新出的EXP430F5529LP和之前的5529USB,还有就是MSP430F6638EVM上面的Boosterpack,它们的引脚定义,相对应引脚功能上是基本相同的。
至于那个LM4F120XL和那个新出的TIVA123G,这个两个板子因为光绘图都一样,毋庸置疑Boosterpack是一致的。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的猜想下,TI是想打造自己的BoosterPack生态系统啊。

网友:
我用AD10打开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我机器画板子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