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高效脉冲跳频模式下选择输出滤波电容器

楼主:
作者:Sungho Beck 德州仪器

脉冲跳频模式 (PSM) 是一种广泛用于提高轻负载效率的方法。我们将以具有 PSM 模式的 TPS65290 器件为例介绍如何选择输出滤波电容器。图 1 和图 2 分别显示了 TPS65290 在 PSM 模式下的简化方框图和输出波形。

如图 1 所示,在 PSM 模式下,只有 SKIP_COMPARATOR 参与了反馈环路。如果输出电压下降到最低值(图 2 中的 Vout_pwm),降压转换器就会开启并将输出电容器充电至最高值(图 2 中的 Vout_pwm+Vhys)。一旦输出电压达到最高值,转换器便开始进入睡眠状态,直到轻负载放电使输出电压再次降至最低值为止。

由于放电期间转换器处于睡眠状态,轻负载效率在 PSM 模式下相对于在普通脉宽调制 (PWM) 模式下运行可能会有所提高。如果放电过程变长(也就是说负载更轻),那么 PSM 相对于 PWM 的效率优势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图 1. TPS65290 在 PSM 模式下的简化方框图

图 2.DC-DC 转换器在 PSM 模式下的简化输出波形

然而,PSM 模式也会偏离理想波形,而且输出电容器选择不当还会降低效率。

我有一个客户就遇到过系统板效率低于预期效果的这种问题。客户希望实现出色的稳定性,因此要限制陶瓷电容器的最大电容。为达到想要的稳定性,客户使用钽电容器来补偿剩余的电容。这样,他们在系统板上添加了一个具有高等效串联电阻 (ESR) 的大电容钽电容器,并将其与低 ESR 小电容陶瓷电容器并联(如图 3 所示)。

图 3. PSM 模式下输出电容器选择不当

如果钽电容远远大于陶瓷电容,PSM 的输出波形将会变成图 4 所示的情况。

图 4. 采用图 3 中输出电容选择方案所获得的输出波形

红线和蓝线分别代表输出电压和钽电容器的纯电容电压。钽电容器的 ESR 和电容都比较大,这就意味着其响应速度要比陶瓷电容器慢。因此在充电阶段,通过快速给陶瓷电容器充电使输出电压达到最大值,但这个阶段钽电容器的纯电容电压尚未达到最大值。

如果 DC-DC 转换器开始进入睡眠状态,则存储在陶瓷电容器中的电荷就会转移到钽电容器及负载上。因此,从陶瓷电容器向钽电容器的这种电荷转移会使输出电压快速下降,同时也会导致放电时间变短。随着放电时间缩短,PSM 模式的效率优势也会随之降低。

为了在 PSM 模式下实现预期的高效率,高 ESR 电容器的电容应明显小于低 ESR 陶瓷电容器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