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JTAG ICE连不上电脑

楼主:
AVR JTAG ICE连不上电脑,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仿真器,单片机全部拔掉,然后重新按照顺序连接电脑,多试几次看看。

网友:
还是不行

网友:
需要安装驱动程序,一般直接插上的话系统会自动安装一个未知设备的驱动,这样就没发用了,需要找到这个设备重新安装驱动。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

网友:
驱动问题

仿真器连不上电脑多半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