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28单片机USART通信必须要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吗?

楼主:
资料上讲AVR128单片机的串口通信,一般都是讲用中断方式接收数据,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不用中断方式呢,我把程序改了一下,但还没有实验,请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问题,多多指导!!!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000000
void USART_Init(uint baud)
{
UBRR1H=(fosc/16/(baud+1))/256;
UBRR1L=(fosc/16/(baud+1))%256;
UCSR1A=0X00;
UCSR1C=0X06;
UCSR1B=0X10;
}
void Init_IO(void)
{
DDRC=0XFF;
DDRA=0XFF;
PORTA=0X00;
PORTC=0X00;
}
int main(void)
{
uchar uart_data;
Init_IO();
USART_Init(9600);
uart_data=UDR1;
while(1)
{
PORTA=uart_data;
PORTC=uart_dat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