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os3任务切换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学ucos,有很多地方都不太理解啊
比如下面这张图

这是调用OSCtxSw()前的堆栈状态,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高优先级即将执行的任务的堆栈已经保存了寄存器状态,而正在执行的任务的堆栈却是空的呢?

网友:
任务在创建之后,任务创建函数会将任务的堆栈压入虚拟数据(寄存器值)及任务的地址。
当调度任务运行的时候,从堆栈中将寄存器和任务地址弹出,运行该任务
当任务由于某种原因失去CPU的时候,会将任务的运行环境(上下文CONTEXT),也就是寄存器和任务继续运行的地址压入任务的堆栈,在将来恢复运行的时候弹出恢复任务的运行环境。
因此,楼主说的优先级最高的就绪任务,它的堆栈必然不是空的,如果是空的,那是无法获得任务的地址以恢复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