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使用过DN2540这个MOS管吗

楼主:
刚刚买到DN2540这个MOS管,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发现,DN2540的漏源极电压为0.316V,源漏极电压为0.556V,这应该不对吧?为什么漏源极还有电压呢?谢谢!

网友:
好像是Supertex的产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意思是Supertex的MOSFET就是这样的?

网友:
漏源极怎么不可能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一般都是只有源极和漏极之间有一个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