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打开TivaWare工程,变异出错(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楼主:
用CCS打开官方提供的TivaWare里面的工程,添加头文件添加了#include “utils/uartstdio.h",而且编译器也能找到Uartprintf()函数,但是主程序中调用它时,就会报错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Uartprintf              ./main.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试了好几种方法,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么?我是试图将EMCV用在DM642上。用的平台是CCS5.2。但是也一直出现这样的报错,最近都没解决。如果你有什么思路分享给大家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a.jpg,主要是把工程下面的properies选项下的文件配置好,ARM linker 下的File Search Path里面的库的路径包含进去。。。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求帮忙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碰到这个问题!求帮忙解答

归根结底还是库文件路径包含以及IDE设置的问题,解决思路:我当时是通过运行TI官方的工程,然后查看它的路径以及IDE配置情况,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TI CCS开发环境的一个不足,个人观点,就是配置太繁琐!解决方法:主要是把工程下面的properies选项下的文件配置好,ARM linker 下的File Search Path里面的库的路径包含进去。。。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祝好运!

网友:
请加入相应的库文件driverlib.bin。

如果使用的是CCS,那么该文件在

..\Tivaware\driverlib\ccs\Debug路径下。

对于其他的开发环境,保存在相应的目录下。

针对

unresolved symbol UARTprintf, first referenced in ./main.obj

unresolved symbol UARTStdioConfig, first referenced in ./main.obj

请把uartstdio.c添加到工程中,

该文件位置是..\Tivaware\utils目录下。

这是Ti论坛上面的答复,应该是utils目录下面的文件不在driverlib中。这是我的个人见解。

网友:
用比较笨的办法,吧要包含的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然后建个文件夹,把文件拖到文件夹里。然后在工程属性include Option中添加文件夹就OK了。刚开始我是直接在include Option 中添加路径的但是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