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俩函数不理解~~~~~~~~~~

楼主:
__bis_SR_register()和_BIS_SR()有什么区别吗??低功耗是可以直接写成_BIS_SR(LPM4)吗?

网友:
intrinsics.h里有定义的,自己看看

LPM4直接用就行,看看其#define就知道啦

网友:
进入低功耗状态有几种方法,在头文件里面都可查到:
#define LPM4      _BIS_SR(LPM4_bits)     /* Enter Low Power Mode 4 */

#define __low_power_mode_4()                    \
  (__bis_SR_register(  __SR_GIE                 \
                     | __SR_CPU_OFF             \
                     | __SR_SCG0                \
                     | __SR_SCG1                \
                     | __SR_OSC_OFF))

两个函数应该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