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做DCDC的问题

楼主(2013-10-07):
用DSP做DCDC的问题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用DSP做DCDC的时候,为什么要用PID控制?如果不用PID控制可以吗?
abc

网友A:
回复 楼主:
DC-DC如果输出稳压或者稳流,那么它是一个反馈系统。
为使反馈系统工作快速并且稳定,就需要使用PID控制。详细工作原理,需要相当的自动控制知识。
不用PID控制,也有可能工作,但往往是巧合,系统各环节恰好参数合适,这种事很难遇到。

网友B:
PID是一种反馈控制。它与模拟电路中的反馈控制原理基本一致,只是用数字来表达。
模拟电路做的DCDC的反馈控制部分,需要采集输出信号、放大,然后控制PWM的输出。对放大,它不仅需要合适的放大量,还需要合适的频率响应。
而对数字控制,信号的采集靠ADC,放大什么的,就需要运算了。这个运算,相对模拟电路,P,相当于模拟电路的放大量,I、D,则相当于频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