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心得】迈开第一步:做好继电器驱动板

楼主:
具体的内容先不说,先上图吧。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最后一幅图,当然不是想让你看看背后走线有多难看。
主要是我手头好像微动开关都用完了,找了好久没找着。

所以临时找了一个贴片的微动开关代替。
略有点不方便,因为在背后。

这个电路其实很简单。
不过没有采取恒流源的思路,因为我之前试过,似乎不行洗澡的时候我想了想,曾经以为道理相通了,突然又觉得有点想不通了,还是得回头再想想。

因为中间发生了很多变化,时间实在拖得太久了
所以我就先做这个最普通的三极管驱动方案。

网友:
洞洞板,把电路焊正确就行,别讲美观不美观了,难看是很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在弄啥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拿电吹风的热风档,当一个简单易得的较低温度的 加热源。
配合这个板子上的温度传感器外设

做一个恒温箱,首先测试的就是这个芯片的各项温度指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流焊机做这个倒是很合适

网友:
猜想。。你大学毕业不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