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注册表永久保存导致系统性能下降解决

楼主:
当我们终于实现注册表永久保存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
由于注册表要保存到永久存储器(如NAND Flash),每次修改注册表都会去读写NAND Flash
, 会严重影响某些应用程序的运行.
比如播放音视频时,会写入很多新的注册表键值,每次读写NAND Flash
来保存这些键值会造成大量系统资源的浪费,导致开始播放的时候有停顿迟滞的现象。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使用了Aggressive Flush(又称为 Flush-On-Close)
的方式来保存注册表,它在每次调用RegCloseKey之后都会调用一次RegFlushKey,
这种方式对于使用永久存储器的设备来说是不可取的。那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呢?答案是?
隙ǖ摹?

(1) 首先,我们去掉Aggressive Flush,它的实现是在注册表里面以下位置设置
RegistryFlags: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DefaultUser"="default"
  "Flags"=dword:3
  "RegistryFlags"=dword:1

   将RegistryFlags的值修改为0或者去掉RegistryFlags这个键值均可,详细含义可以到
MS的帮助文档里面查找。

(2) 然后,使能Lazy Flush (Registry Flush Thread)

在编译脚本或者命令行中或(你的BSP名字).bat里 设置环境变量
@REM For Hive lazy flush.
if /i "%IMGHIVEREG%"=="1" set PRJ_ENABLE_FSREGHIVE=1
if /i "%IMGHIVEREG%"=="1" set PRJ_ENABLE_REGFLUSH_THREAD=1

如果要更改刷新时间,则在platform.reg 中添加

;----------------------------------------------------------------------------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FSDMGR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ObjectStore\RegFlush]
; To monitor the flushing from an external process add "ActivityName"
registry value.
; The activity name is a global named event that filesystem will signal on
Registry Activity.
;   "ActivityName"=""
; Create an thread in filesys to perform flushing
    "SpawnThread"=dword:1
; Make the thread IDLE priority
    "FlushPriority256"=dword:FF
; ActivityThreshold specifies the # of reg activity before we force a flush
    "ActivityThreshold"=dword:100
; Timeout period in ms for a flush (flush occurs if there have been some
changes during this period).
    "FlushPeriod"=dword:753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FSDMGR
;----------------------------------------------------------------------------

系统会按照SpawnThread新建一个优先级为FlushPriority256的线程,按照FlushPeriod(
默认值为0x7530,10s)周期性地去检查注册表的变化并

加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