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中断和时钟的问题

楼主:
TA0CCTL0 = CCIE       TA0CCTL1 = CCIE     有什么不同??类似的语句还有那些?
TA0CTL = TASSEL_2 + MC_1    和  TA0CTL = TASSEL_2 + MC_2    有什么不同?类似的语句还有那些?

网友:
第一个是针对统一timer的不同的捕获/比较寄存器,一个定时器会有多组捕获比较寄存器,相应的需要多个对应的控制寄存器
第二个是MC的区别,就是MODE CONTROL,一共有四种。up,down,up down,continuo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