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振荡电路

楼主:
请问,振荡电路电压过高为什么不起振?振荡电路测试工作电压为0.7到1.1V,请问,为什么工作电压大于1.1V不能起振?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电路应该是很容易产生振荡的。不起振可能与你的负载(BZ,可能是蜂鸣器)有关。
改变C1和R1数值试试看。

网友:
这种电路是利用Q1的饱和条件及RC元件产生振荡的。

当电压高时,Q1容易进入过深的饱和,使下半周无法退出所致。楼主要提高电源电压时,可试着增加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