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不能传输负电压信号?

楼主:
模拟开关不能传输负电压信号?研究了一下模拟开关的datasheet,好像传输的电压范围都不能为负,是这样的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开关有使用单电源的型号,也有使用双电源的型号。
通常,模拟开关输入信号范围是从电源负端到电源正端。
使用双电源的话,模拟开关是可以传输负电压信号的。

网友:
传输的其实是和”参考地“相关,如果供电都是正的话肯定无法识别

网友:
例如很常见的CD74HC4051/4052/4053,使用了负电源后,允许模拟输入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