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0 和usart1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
usart0 和usart1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
肯定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好奇呢

网友:
只要是物理上独立的双串口就一定能同时使用,具体的看器件手册,收发寄存器是独立的那么串口就是独立的。有些伪双串口MCU只是管脚切换,其实质上仍是单串口的,自然就谈不上“同时使用”,这一定要区分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看见您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