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滤波到地”的几个问题

楼主:
关于电容“滤波到地”的几个问题:电容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要完全掌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尤其是很多电容在一起的时候,就狂晕了。电源电路中交流电源往往经过整流后,在输出之前都要接电容以实现滤掉高频、低频信号。这所谓的“滤波到地”是否只是对经过电容充放电后输出电压交流成分降低的理性化叫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流后输出前接电容,目的并不是“滤掉高频、低频信号”,而是储存足够的电能供负载使用。当然,这个电容确实滤除了相当数量的高次谐波,“交流成份降低”,但这并非使用电容之目的。
还需要注意:整流电路是很强的非线性电路,不能使用对线性电路适用的那些方法。

网友:
楼上说得没错。交流整流后接的电容,它在半周的顶处导通,即<90度 至 = 90度处导通。这个时间起储存能量作用。其它时间,电容将对负载放电。
显然与线性电路的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容虽然是个小东西,但是要完全掌握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模拟电子电路,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变压器)、二极管、三极管(包括BJT、FET),还有什么?没有了。

网友:
归根一个根本,电容具有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通交流阻直流,即提供一个交变成分的通路,,,
同频率的交流信号来说,电容的容量越大,对交流信号的滤波就越强,滤波使直流信号和交流信号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