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滤除100HZ左右的纹波电压?

楼主:
请教怎样滤除100HZ左右的纹波电压?如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想在电路的什么地方滤除100Hz的纹波?该待滤除信号频率是否很稳定?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如果是整流电源输出端,只能是用LC低通滤波。
如果是小信号如心电图机之类,可以考虑双T电桥这样的电路。

网友:
是的,问题描述有点大,不具体

网友:
考虑带阻电路不。MAX很多开关电容滤波可实现带阻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