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不加电阻是不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源?

楼主:
如题,整流后的滤波电容不加电阻是不是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压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近似的电压源。
实际上,已充电的电容,放电电流不很大的话,在短时间内两端电压不可能急剧变化,所以是个电压源。但电容两端短路这种情况,电阻极小,电流非常大,当然无法看成电压源。
对应于电容,其中流过电流的电感,近似是电流源。

网友:
在大电容或者小负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