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一个探头悬空也能显示波形,参考电位从哪里来?

楼主:
数字示波器,刚刚实验快结束时拆线,一个探头已经被拆下,另一个探头还接着一条线,波形显示依然准确,不知道示波器的参考电位从哪里来的?求解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数字示波器的话,显示的波形可能是存储在示波器内的。
楼主描述的现像,很可能与示波器“地”电位无关。

网友:
应该是上次触发的波形

网友:
我觉得波形还是两探头实测的波形,虽然一直探头悬空(悬空的探头应该是黑色的那根),但是两端的的电压差还是在空间存在着。只是这时候波形很可能失真很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两端的的电压差还是在空间存在着”
那是不可能的。

从来没有什么“电压差”,只有电压,即电位差。

网友:
显示更新可能设置得很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