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心得】+ ez430 chronos 无线更新

楼主:
ez430 chronos 无线更新
这个模式可无线更新eZ430-Chronos 手表的固件,而无需将手表拆开。
更新步骤:
1. 点击"Browse..." 来选择CC430 闪存镜像。针对运动手表软件和数据记录器应用的示例镜像位于C:\Program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Recovery\eZ430-ChronosWatch\Applications(对于Windows)和/home//TexasInstruments/eZ430-Chronos/Recovery/eZ430-Chronos Watch/Applications(对于Linux)。

: 请确保选择正确的闪存镜像版本。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频率,那么不能再进行无线通信。在这个情况下,手表必须使用eZ430 调试接口进行更新。
只有把闪存镜像传输到手表,才能够调用手表上的更新程序软件。
被下载至手表的文件的格式必须为TI-TXT 以与这个更新过程一同工作。这个全新的固件必须驻留在主存储器闪存内(0x8000 至0xFFFF),否则更新过程会由于手表上的边界校验而失败。
2. 点击"Update eZ430-Chronos Watch"(更新eZ430-Chronos 手表)来在PC 上激活更新机制。当PC就绪,控制中心状态行显示"Access point started. Now startwatch in rFbSL mode"。

控制中心状态行显示"Failed tostart Wireless Update" 查看是否RF访问点包含正确的软件版本。早于2010 年4 月的套件(数据代码可在eZ430-Chronos 包装盒的底部找到)需要进行访问点的手工更新。
3. 通过按下"#" 按钮来在eZ430-Chronos 手表上选择"rFbSL"。
4. 按压"DOWN" 按钮一次来切换至确认菜单
5. 再次按下"DOWN" 来初始化更新
6. 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更新开始
更新开始时,LCD 将显示几秒钟"rAM"。在这段时间内,实际更新程序软件从PC 下载至手表上CC430的RAM 内。这个程序包含所有内存写入和LCD 例程。这个传输完成时,代码从RAM 中执行,并且开始固件文件的下载。LCD 在上部LCD 显示行内用百分比显示下载进程。传输完成后,一个复位启动手表内的软件。

网友:
请教一下高手,最新的Chronos AP(white PCB)支持无线更新吗?
三轴加速度和时间同步都没问题。粗略看了一下AP代码,好像不支持无线更新,而且只有CCS下的。

网友:
没看过新版
貌似这个功能不能不支持吧

网友:
我的是最新版本的,不支持无线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