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delay_ms(uint z)//提供ms级延时函数,z ms
{
uchar x;
uint y;
for(x=110;x>0;x--)
  for(y=z;y>0;y--);
}
void main()
{
TRISB=0xff;//11111111
TRISC=0;
if(RB0==0);
delay_ms(10);
if(RB0==0)
{
RC0=1;
}
while(1);
}

网友:
按下按键LED没反应。请高手指教。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程序一下就跑到while(1);了

网友:
void main()
{
        while(1)
{
        TRISD=0xff;//11111111
        TRISC=0;
        RC0=1;
        if(RD0==0)
        {
                delay_ms(10);
                if(RD0==0)
                {
                        RC0=0;
                }
        }
}
}

感谢版主。
主程序改成这样还是不行,请再帮看看。

网友:
硬件里没发现RD0

网友:
程序进入while(1)中就出不来了,而且按键要不要防抖

网友:
前面的
TRISD=0xff;//11111111
         TRISC=0;
         RC0=1;
貌似是初始化程序吧,放到wile(1)外面试试,这个单片机没用过,看不懂那几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那个问题,端口没有初始化是模拟还是数字

网友:
程序执行到while里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