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工程师炼成记——优秀是一种习惯

楼主:
优秀是一种习惯
   有人说:优秀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可以养成的。凡事做多了习惯成自然,很多好的习惯聚集在一起就构成了“优秀”,那么想成为一名电子工程师应该至少养成哪些习惯呢?

1、实践出真知
    电子技术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应用学科,很多资深电子爱好者在转为专业电子工程师的过程中往往比较顺利,其原因就是得益于长期的动手实践。优秀的电子工程师无一不是动手能力很强的人,所以不论是在校大学生还是已走出校门将优秀电子工程师作为职业目标的新人都要务必重视动手能力的培养,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替代动手实践。但是,随着仿真技术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于依赖仿真软件,甚至大有替代实际动手之势,所以这里需要谈谈对仿真的看法。
仿真技术的发展普及与其方便性和廉价性事实上是一柄双刃剑,用的得法无疑将大大提高学习及工作的效率,但一味依赖仿真,特别是以仿真代替基于实物的动手实践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充其量掌握的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无用末技,到头来必将误己害人,正如军事训练不能用打电子游戏来替代的道理相同。
    仿真要仿的真,需要建立正确、完整的器件及电路模型,常规仿真软件一方面因为开发商的经济利益驱使,不可能无偿提供完备的器件及电路库,而且现实中的器件特性千差万别,穷举的话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仿真软件的算法精确性也跟仿真软件的价格相关。能够轻易地从网上无偿获得的各种仿真软件,都不可能实现能够直接满足应用级需要的真实仿真。也正是因为如此,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初学者提出问题说仿真通过了搭出电路却根本不能工作或结果与仿真大相径庭等现象,这些都是仿真软件的局限性所致。
    另一方面,要用好仿真软件也就是说能够真正仿的真实,要求使用者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自行建立精确的器件模型和电路模型,这需要深刻的理解器件与电路,显然这样的人只可能是优秀的电子工程师或资深的理论专家,根本不是初学者有能力承担的。所以初学者在使用仿真软件时务必注意其局限性,通常只能作为加深理解基础理论的辅助工具而万万不能以此代替基于真实电路的动手实践。
    如果说成为优秀的电子工程师还有什么秘笈或者是捷径的话,那只能说是动手、动手、再动手,不断的动手。

网友:
实践出真知。说到仿真,我体会比较深刻。上学的时候没有元件搭建验证电路,就慢慢使用EWB(Multisim前身),后来EWB被NI收购改名为Multisim,proteus差不多也在那时开始在国内出现。仿真软件被热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简单、方便,另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人缺少搭建电路的环境或者缺少器件。我最初也很痴迷、相信这些仿真软件,遇到不懂得电路就用软件搭建电路、仿真,同时坚信仿真结果和实际偏差很小。直到在搞一个线性光耦时发现,在Multisim中修改反馈电阻竟然能让运放输出上百伏的电压,太搞笑了,突然发现大厂家的软件原来也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从此我不在迷信仿真软件,只是把它定义为辅助工具,只做学习参考。

网友:
2、有时,慢是为了快

学习电子技术,离不开具体的电路。前面提到的仿真多简单啊,在计算机上画一个电路,然后点击几下结果就出来了,而动手搭建实体电路就要慢很多了,如果再加上为找寻、采购元器件、制作电路板之类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的话,那更是不能比了。但我要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动手实践的重要性,因为除了前文所言之外,电子技术的运用还跟一个重要的因素有关,那就是“工艺”。
工艺问题是所有电子产品都回避不了的,而发现、解决及优化现实中的工艺问题只能基于实体电路,比如焊接问题、PCB的布局走线设计、元器件的规格参数以及型号甚至材料的选择问题、调试测试、品质控制、成本控制、故障的发现与排除、人体工程学等等,都离不开工艺。即使一个设计在电原理方面已经优秀至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工艺问题解决不了,那根本就无法在产品层面上体现出设计的正确性和优秀性。
工程师终究是要设计产品的。一个产品除了原理还有工艺甚至工程问题,这些都要完美的解决才能称“好”、称“优”,所以工艺也包括工程问题这些课本上没有、学校里也不会讲的学问,只能在实践中的“慢”里去发现、去学习、去体会、去掌握,只有通过“慢”才能达到“快”的境界。
在做具体的电路设计之前,应先查阅资料、收集信息,选择适当的技术方案,甚至还要准备plan B以应对不时之需;元器件选择方面,既要考虑性价比还要考虑易购性;做产品级设计时,甚至得从一开始就考虑生产工艺等诸多环节的问题,这些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但这些付出都是十分必要的,前面的“慢”是为了实现整体的“快”。
    类似的,初学者对于程序编制也不要一开始就急于上手写代码。初学者编写代码时最大的问题往往是思维混乱或是在理解方面存在偏差,虽然代码中的初级错误也很常见,但初级错误不是制约自己成长的主要因素,思维方式才是决定性的。所以初学者尤其应该在写代码前花时间先做好程序规划并绘制详细的程序流程,流程代表着思想,同时也更易与人交流,在解决程序的思想性和结构性之后再动手分块编程,这么做不但程序代码的质量会更高,学习的速度也会更快,这样的“慢”才是真正的“快”。

网友:
3、涓涓细流汇汪洋
电子技术的基础理论点数量不是很多,甚至可以说仅仅只是欧姆定律。但电子技术涉及到的元器件数量和种类却非常庞大,各有各的特性,而在其基础上衍生的应用电路设计那就是千变万化了,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在于元器件的特性本身,所以认识电子元器件并掌握其特性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是一项需要长期不断积累的艰巨任务。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电子元器件认识的深度及广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名电子工程师的技术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正是因为电子元器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初学者从一开始就应养成仔细阅读器件手册的好习惯,遇到一种电子元器件,不仅仅要认识它,还要了解它的特性、参数、用途以及典型应用电路等等。在元器件的基础上去学习、掌握相关的电路分析和设计技术,由此积少成多,入门电子技术就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如果脱离实际只是空对空的去干学理论,那样除了会写写作业、答答考卷外,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在电子技术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建议大家但凡遇到任何自己没见过、没用过的器件和有可能会用到实用电路设计等都要分门别类的将相关文档、资料收集整理起来,其中也要包括自己曾经的设计信息和实验数据之类。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随着自己积累的不断增加,你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作“见招就能拆招”。

网友:
4、不懂就要问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不懂就问是好学者应具备的起码素质。特别是对于初学者,遇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去问,以孔子之学都可以“不耻下问”,更何况初学者的“上问”了。哪怕问题再幼稚、再初级,不问的话,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到头来技不如人只会收获更多的耻。
不过提问也要讲究技巧。在电子技术论坛里,经常会看到不少初学者提出一些莫名其妙、显然是未经思考的奇怪问题,甚至错别字连篇,别人根本无法理解到底是在问什么,这显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提问,首先应该正确、完整地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困惑、不懂之处,该配图的一定要配图,千万不要怕麻烦。写出问题后还要再回过头看看问题描述的是否符合“正确、完整”的要求,有语病和错别字的应该尽量改正,然后再正式提交问题。这也是一种做事的态度,认真与否跟学习、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直接相关。
另外,对初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去学习、掌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及方法,简单的去求取现成答案,这对自己的成长其实非常不利,比如直接要求他人提供完整的电路设计或代码等等,这和抄作业、考试作弊没有区别。初学者应求“渔”而非“鱼”,所以那些直接要结果和贪大求全的问题都要尽量避免。
今天,互联网的普及真的是给初学者提供了一个广泛且及时有效的沟通载体,对此要善加利用,经常去技术论坛提问、交流甚至去尝试解答一些自己知道的问题,对促进自己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能力都很有好处。这是多少个“三人行”啊,全看你愿不愿意去积极参与了。

网友:
写的不错,优秀是一种习惯,很赞。优秀的人不管做啥,都会做的很优秀。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这样做

网友:
书中章节讲得真好,赞一个

网友:
不得了哇,蛮牛鼻滴,羡慕之。

网友:
很喜欢这句话:优秀是一种习惯。
确实,仿真的结果是否正确取决于模型建立是否准确

网友:
确实仿真只能作为参考,可惜我身边的同事太喜欢把仿真结果最为最终的结果,搞得芯片测试的效果和仿真结果相差挺大的。

网友:
很同意,作为一个即将走出大学的学生而言,这些是金玉良言

网友:
颇有同感,大一的时候痴迷仿真,但是实际结果完全两码事!后来自己用三极管把日本工程师写的《晶体管电路设计》里的电路都搭了几遍,理解相当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