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汇总-当前进度-6、在线仿真和串口调试两不误

楼主:
看了论坛的发帖说明,才知道要在一个帖子里更新进度,为的是参加坛友多了便于统计。就发了这个进度汇总贴,以后的更新都在该帖进行。

之前的进度汇总如下:
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1、Renesas e2studio的使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3923-1-1.html

2、RL78G14板子驱动LCD显示正弦波,测试LCD模块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4117-1-1.html

3、扩展板原理图,附原文件,二楼进行了一点修改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4794-1-1.html

4、PCB板Layout完成,发出打板本贴二楼

5、PCB板打板收到,准备焊接,图片展示在三楼
更新PCB源文件,

6、在线仿真和串口调试两不误,视频展示

网友:
基于瑞萨RL78G14的便携心率仪创意进度帖汇总-4、PCB完成,发出打板中

PCB马马虎虎的layout完成,还检查了一遍,测了一下封装尺寸,已经发出打板了,下一步就是元件采购,等板子回来焊接调试了,时间好紧张,加油啊大家

网友:
板子收到,排针间距是按规格书上的尺寸画的,可能是底部座子稍稍偏了,下来排针焊孔大了越0.5mm,不过勉强插得上,有画板的兄弟要注意了。

网友:
进度6、在线仿真和串口调试两不误

由于板子的在线仿真使用了UART2端口,所以想在仿真的时候输出点什么信息到电脑上显示就不行了,怎么办呢,难不倒我们,R78G14-64p一共三组串口,UART0-UART2,板子占用了UART2,我的扩展板用到了SAU0的通道3,也就影响了另一组UART1,我们就只剩下UART0可用了,那就用他吧。
一反折腾,主要是众多的寄存器设置,功能实现,下面是仿真的同时串口输出一串字符到串口终端的效果,请看图片和视频。串口0是从我的扩展板上引出去的

网友:
分享Uart0串口调试用的源代码

分享Uart0串口调试用的源代码,这样可以在UART2占用做仿真的同时使用串口终端打印调试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