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内部低频时钟VLO死机的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产品,需要24小时不间断工作。为了节能平时采用LPM3。定期唤醒执行进程并喂狗。。为了简化电路和降低功耗,使用了内部低频时钟和看门狗,有部分出现LPM3模式下死机(大约几小时到几十小时左右容易出现),内部看门狗也无法复位,比例很高,达到了大约4%,相对集中在部分产品上。死机时无任何反应,但是通过RST脚可以复位。
后来在LPM3下将ACLK输出到IO管脚,经过测试,不死机时是非常好的方波,死机时则变成了尖波,复位后测量,则又正常了。感觉是内部时钟不稳定造成的死机。
不知道是430内部时钟具体的是什么问题。特请教下大家。

具体请看图片。

上图是不死机时LPM3模式下管脚输出

上图是死机时LPM3模式下管脚输出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关于MCU死机现象其原因是很复杂的,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MCU的死机。
从上图的情况看是因为振荡器没正常振荡器起来,一般来说出现死机现象后,我们会从以下几个点去改善。
1. 防止RST信号干扰。
一般情况下, MSP430的RST管脚推荐接2.2nF 的电容,如果工作环境稍差的地方,可以用稍微大点的电容,但最好不要超过100nF,那样可能造成仿真器不能连接成功。另外,推荐在RST管脚附近串接1K电阻.
2. 单片机在低功耗模式下的电流非常小,如果一下子进入到ACTIVE模式时,可能造成系统的负载有较大变化,从而拉低VCC。所以最好在MCU电源管脚增加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