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选择的几个问题???急求大神指点

楼主:
P1DIR |= BIT4;               //P1.4 IO口设置为输出.
P1SEL  |= BIT4;               //P1.4 IO口设置为SMCLK.

P2DIR |= BIT0;               //P2.0 IO口设置为输出.
P2SEL |= BIT0;               //P2.0 IO口设置为ACLK.

P5DIR |= BIT4;               //P5.4 IO口设置为输出.
P5SEL |= BIT4;               //P5.4 IO口设置为ACLK.

这是怎么看出来P1.4选择的是SMCLK?
为什么后面程序的是一样的,但是P2.0和P5.4选择的是ACLK?

网友:
MCLK, SMCLK 和ACLK时钟信号都有固定的输出引脚,这个不能选择用哪个引脚输出什么时钟。所以只要相应的引脚设置为外设功能,即可得到输出。但具体输出的是什么,请参考相应型号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