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大家看看串口收发字符串程序的问题 现在收到的是乱码

楼主:
/**************************************************************************************
功能: 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入 c1k001、c1k010或者c1k100三种命令串口反馈 OK! 单片机控制I/O
     做相应动作        ,输入其他字符串串口反馈 Error! I/O口全部置零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ur[8]={0},flag0,flag1,flag2;
uchar   f[5] = "OK!" ;
uchar   g[8] = "Error!" ;
uchar buf1[8] = "c1k001", buf2[8] = "c1k010", buf3[8]= "c1k100" ;
int c,d,i=0;
uchar dat;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PC串口端设置:波特率19200,8,无,1,无
{
        EA = 1;
        ES = 1;
        SCON = 0x50;    //UART工作于模式1,REN=1
        TMOD = 0x20;        //Timer1工作于模式2
        PCON = 0x80;    //SMOD1 = 1
        TH1 = 0xFD;                //波特率19200 Bds at 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启动Timer1
}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串口输出函数
{ SBUF=dat;
  while(TI==0);
  TI=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P1=0x00;
  P2=0x00;
  while(1)
  {flag0=strcmp(buf1,bur);                //比较输入字符串是不是“c1k001”
   flag1=strcmp(buf2,bur);     //比较输入字符串是不是“c1k010”
   flag2=strcmp(buf3,bur);            //比较输入字符串是不是“c1k100”
          if(i>0)                                   //如果串口有字符输入则进入下面的判断
          {
      if (flag0==0)                           // 如果输入字符串是“c1k001”
       { i=0;c=0;
             P1=0x01;
             P2=0x00;
          for (c=0;c<5;c++)
            {
                                dat=f[c];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OK!"
                    }
                  break;
        }
      else  if (flag1==0)           //        如果输入字符串是“c1k010”
       { i=0;c=0;
             P1=0x02;
                 P2=0x00;
          for (c=0;c<5;c++)
            {
               dat=f[c];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OK!"
                    }
                  break;
       }

    else  if (flag2==0)               //        如果输入字符串是“c1k100”
     {  i=0; c=0;
            P1=0x04;
            P2=0x00;
          for (c=0;c<5;c++)
            {
               dat=f[c];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OK!"
                    }
                  break;
      }
        else                                                         //输入与任何命令不符
           {  i=0; d=0;
              P1=0x00;
                  P2=0x00;
            for (d=0;d<8;d++)
                {
                       dat=g[d];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Error!"
                         }
                         break;
           }
         }
  }
}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接收中断
{uchar key;
if(RI)
{
key=SBUF;  bur =key;i++;if(i>=8) i=0;                //串口输入字符串放入 数组bur[7]
RI = 0; }

网友:
key=SBUF;  bur =key;i++;if(i>=8) i=0;                //串口输入字符串放入 数组bur[7]
RI = 0
这句是怎么回事,没看懂

网友:
一开始貌似发错了  现在纠正了   大家看看有没有明显的错误   编译是能通过的

/**************************************************************************************
功能: 在串口调试助手上输入 c1k001、c1k010或者c1k100三种命令串口反馈 OK! 单片机控制I/O
     做相应动作 ,输入其他字符串串口反馈 Error! I/O口全部置零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bur[8]={0},flag0,flag1,flag2;
uchar   f[5] = "OK!" ;
uchar   g[8] = "Error!" ;
uchar buf1[8] = "c1k001", buf2[8] = "c1k010", buf3[8]= "c1k100" ;
int c,d,i=0;
uchar dat;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PC串口端设置:波特率19200,8,无,1,无
{
EA = 1;
ES = 1;
SCON = 0x50;    //UART工作于模式1,REN=1
TMOD = 0x20; //Timer1工作于模式2
PCON = 0x80;    //SMOD1 = 1
TH1 = 0xFD;  //波特率19200 Bds at 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启动Timer1
}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串口输出函数
{ SBUF=dat;
  while(TI==0);
  TI=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P1=0x00;
  P2=0x00;
  while(1)
  {flag0=strcmp(buf1,bur);  //比较输入字符串是不是“c1k001”
   flag1=strcmp(buf2,bur);     //比较输入字符串是不是“c1k010”
   flag2=strcmp(buf3,bur);     //比较输入字符串是不是“c1k100”
   if(i>0)       //如果串口有字符输入则进入下面的判断
   {
      if (flag0==0)      // 如果输入字符串是“c1k001”
       { i=0;c=0;
      P1=0x01;
      P2=0x00;
          for (c=0;c<5;c++)
            {
    dat=f[c];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OK!"
      }
    break;
        }
      else  if (flag1==0)    // 如果输入字符串是“c1k010”
       { i=0;c=0;
      P1=0x02;
   P2=0x00;
          for (c=0;c<5;c++)
            {
               dat=f[c];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OK!"
      }
    break;
       }

    else  if (flag2==0)        // 如果输入字符串是“c1k100”
     {  i=0; c=0;
     P1=0x04;
     P2=0x00;
          for (c=0;c<5;c++)
            {
               dat=f[c];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OK!"
      }
    break;
      }
else        //输入与任何命令不符
    {  i=0; d=0;
       P1=0x00;
    P2=0x00;
     for (d=0;d<8;d++)
         {
         dat=g[d];
               Uart_SendData(dat);     //输出   "Error!"
    }
    break;
    }
  }
  }
}

void INT_UartRcv(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接收中断
{uchar key;
if(RI)
{
key=SBUF;  bur =key;i++;if(i>=8) i=0;  //串口输入字符串放入 数组bur[7]
RI = 0; }
}

网友:
串口收发字符串5.rar (1.22 KB, 下载次数: 32) 源程序粘上去就错了   加个附件吧

639 Bytes, 下载次数: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