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图片转丝印程序

楼主:
这个程序很小,很好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 怎么用啊,请大虾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择输出路径后,点打开,即打开图片。

你可以设置象素,自己试试看。

网友:
这个很好,用过的

网友:
可以添加公司的LOGO图片

网友:
貌似没有丝印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换为ASC文件后,导入PCB,导入后将它设置到丝印层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麻烦,每个像素都要设置,还是那个bmp to  PCB好用

网友:
还是使用自带的转换脚本文件方便,具体参照http://bbs.csdn.net/topics/380134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