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里如何将圆等分成8份

楼主:
如图所示,每个22.5度,有没有什么工具,还是得自己计算坐标啊

网友:
自己列个方程算一下吧,找工具的功夫,早算出来了。

网友:
protel包括AD中没有园的等分工具
建议在Auto cad画园等分,然后导入,,这样方便还精确

网友:
哎。。。。

用画弧型工具,比如place arcs by center,这个弧型对象是可以编辑属性指定起始和终止角度的,然后你再将它们组合起来。
中心点都放在某个坐标,比如(0,0)

网友:
这个试下看

先画个水平线,然后剪切

然后选择 Edit/Paste Special
选择Paste Array中间这个

Item Count 输入8

Spacing 输入45,OK

然后双击工作区域

网友:
同意蓝雨夜的说法,我也是用矩阵粘贴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
以前等分一直是到CAD中进行的,,感觉很不错了
看来真所谓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刀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工具有时还挺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99SE有些功能用到太少了!呵呵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做事,确实不错滴。

网友:
俺认为,protel 99中的特殊粘贴中等分阵列方法繁琐,,,
还是认为在auto ca等结构设计软件中把需要等分的点画好,再导入protel 99或者Altium Designer中把元件放入等分的位置处这个方法,因为1,protel99和Altium Designer允许导入各种各样的CAD 格式文件,非常方便。2是,如果结构形状复杂的板行,或者螺钉孔,结构工程师和外壳位置设计好后,PCB设计导入即可,,包括环形阵列,如楼主的等份多份的园等等,,3是可以进行和结构设计工程师多方配合设计,因为PCB板有时外形非常复杂,protel99和ad根本画不了,必须借助结构设计软件(又结构工程师设计),,,比如外形,多安装孔位置等,我们拿来导入,这样PCB设计只操心PCB元件布线的设计就行啦

网友D:
1.使用protel99se画一段1/8弧度的圆弧,然后使用阵列粘贴,角度为360/8,即可OK.
2.使用CAD绘制好后,导入也可.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使用protel99se画一段1/8弧度的圆弧,然后使用阵列粘贴,角度为360/8,即可OK.
2.使用CAD绘制好后,导入也可 ...

楼上的“使用protel99se画一段1/8弧度的圆弧,然后使用阵列粘贴,角度为360/8,即可OK.”此方等分圆,,有空捯饬捯饬,

网友:
记得AD中有极坐标绘图的功能,找到工具就好均分各等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试下看

先画个水平线,然后剪切

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