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各位大神进来看看,制作时钟一般需要什么软件,要学什么,我什么都不知。。

楼主:
还有一个月就要教作品了,还不知道怎么制作时钟,和制作时钟需要什么。。。

网友:
最需要的是一颗真诚的心。如果没什么兴趣的话,还不如去买一个半成品或者成品或者什么套件去应付差事。
制作电子时钟,需要1. 时钟芯片,很多种,各种各样!I2C、SPI接口的。带晶体的、不带晶体的。进口的、山寨的。精度高的、容易跑偏的。
2. 显示设备,可以使用TFT液晶屏、数码管、段式LCD、荧光管、点阵型液晶屏、字符型液晶屏、OLED等
3. 控制设备、MCU:这个选择更多,不一一列举了。

可以做的豪华一点,也可以非常简陋。例如一个单片机+一个数码管也能搞定。看你对性能的要求了。

网友:
如果单纯要求显示时间,几乎任何一种单片机(mcu)都可以实现,不一定要专用时钟芯片。如楼上所说,单片机加数码管也能搞定,当然也如楼上所说,简陋。
要准确,准确到微秒,看看天文授时的原子钟。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我也是一直发愁做个什么样的时钟,功能要强大,使用要方便。
后来我想通了,直接花25元买了个成品!这样既省钱,又省力,还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