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负载上三极管的Uce

楼主:
恒流源给的电压是7.5-10V,激光管的工作电压在6.8V以上,但是用该恒流源电路后,无论多大的电压,都有很多降到了三极管上,激光管的只有5V左右以至于不能正常工作,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或许是驱动方法不对,你既然用恒流,那么肯定不能保证电压输出,只能保证电流是多少,你可以调节电流加大一下试试。

网友:
把三极管各级对地电压都 标出来。
   你的测试数据,会影响别人判断。根据你这么粗略的说明,无法判断

网友:
不仅是描述粗略,电原理图也太简单了些。
文中提到的“恒流源”,图中根本看不出。

网友:
上整个原理图

上整个原理图

网友:
提高驱动电流、降低设计发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