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楼主:
新手求教,要求无线传输距离在200-1000m,请问用什么无线芯片或者模块号呢

网友:
看什么要求了
要求简单条件宽,几块钱的那种幅度监控超再生接受的模块就能行

网友:
距离有点远了。用905.或者903.其中903更高些。功率更大。另外TI的cc2500你可能需要调试

网友:
注意法律的限制,合法的ISM信道在使用常规天线、开阔地环境中最远也就是300-400米的通讯距离。

网友:
可以看看zigbee和蓝牙,但是这两个都是短距离,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