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详细讲解一下#define st(x) do { x } while (__LINE__ == -1)

楼主:
#define st(x)      do { x } while (__LINE__ == -1)

那么程序中
st( EA = 0; );//EA当作一个变量吧
怎么理解?

网友:
嗯嗯,楼上的回答也扫请了我的疑问。
因此,我想说一下我的看法。
这是我非常讨厌的一种非常扯淡别扭的写法。
还有人把它带进了非宏定义的代码里。
它们担心代码段没有被包含到同一个单元里,这其实只是因为它们的书写习惯非常不好,并且基础语法不过关。
事实上,你需要的不是什么do while,只是那对中括号。
这样写只会无端增加别人的阅读负担。
可以说是罪该万死

网友:
C学的不精啊

看起来好吃力

#define st(x)      do { x } while (__LINE__ == -1)

1, __LINE__ 是个宏,它代表当前代码在源文件的行号,它是大于0的,所以__LINE__ == -1 等同于0,化简为:
#define st(x)      do { x } while (0)

2,do {} while (0)通常用于宏中, 为的是避免如下情况:

#define st(x) x

那么我们在调用 if (0) st(a = b; b = c;) 时会被解释成

if(0)
    a = b;
b = c;

可见 if 只对a = b;起作用。

*************************************************
也就是将几句话打包以避免
***************************************************

网友:
语法上的原因非常简单我却故意扯到第二个帖子才说也就是这里。
因为纠正这个语法盲点非常容易,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给这种行为严厉严肃指责。
不要偷懒,不要用一个蹩脚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奇怪的问题。
先讲原因。
有很多人不要说写这种带参宏,就是普通的if else,你让它加个括号都非常难,这种人,懒得出奇,对规范缺乏尊重,偏偏还要语法不过关。
他不知道中括号括起的是一个代码段,代码段是什么意思?代码段的意思是它和一句由分号结束的代码是同等层次的。
打个比方,我们写if else,我们非常习惯加中括号,你其实知不知道,在真正的语法里,if else后面都只能跟一句代码,而我们为了包含多句代码,才用中括号,把它们变成一个代码块。

编译器在解释代码的时候不管你怎么空格怎么换行,除非某些地方不允许空格分行,编译器只根据分号判断一行代码结束了。

这方面再回头说一下宏定义的安全写法。
如果你是纯数字纯算式的定义,你要加小括号,它是借用小括号的最高的计算优先级,使得这个宏定义在替换入代码后,无论如何总是以一个最终的计算结果出现,和你的本意相符。
而中括号对于代码快的意义与此相似,对于编译器而言,它作为一个整体的代码单元,表现得和一句单一的代码一样……我承认这个地方我解释地不够专业,但我能保证我的说法本身是绝对没错的。
事实上更专业的说法,中括号表明了一个独立的作用域,你可以通过声明局部变量来验证这个说法。

网友:
最后我不得不很严肃地重申一次
遇到问题不要偷懒,不要用一种很别扭的方法应付了事,这个写法一定来自一个极其不负责的程序员,结果带坏了一群同样懒惰的程序员,这种写法我的确经常看到,ti st的库到处都是。

网友:
手机评分评不了,回去让楠哥帮我操作了,刚想了想,搞错了。
楼主应该给100个币,回答问题本身不是最有价值的,提出问题才是。
所以楼主100个,回答问题的兄弟30个,一会从我的币里扣出去~
也谢谢楼主,给我的 程序的长相 增加了第三个话题。

网友:
这种写法,在linux源码里很常见的。

网友:
主要是加个大括号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写语句的宏不能正确解析,编译出错

网友:
仅有大括号还是有可能出现问题的,作为代码的提供者,不应该假设代码使用者的编程风格及编程水平。

网友:
学习一下,带参宏的引入,确实是让我等还在入门的人伤神,看个代码都晕了,不知是函数还是宏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define st(x)      do { x } while (__LINE__ == -1)

讲解:
__LINE__ 是个宏,它代表当前代码在源文件的行号,它是大于0的,所以__LINE__ == -1 等同于0,化简为:
#define st(x)      do { x } while (0)

Example:

#define a(x) if(x) { printf("%s\n", "OK"); }
int i = 1;
if(0)
    a(i);
else
    printf("%s\n", "KO");
Will expand to something equivalent to:

if(0)
{
    if(x)
    {
        printf("%s\n", "OK");
    }
    else printf("%s\n", "KO");
}
However if you define a(x) as:

#define a(x) st(if(x) { printf("%s\n", "OK"); })
it will work, expanding to:

if(0)
{
    do
    {
        if(x)
        {
            printf("%s\n", "OK");
        }
    }
    while(0);
}
else printf("%s\n", "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