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到一个好玩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五个程序员开发五个模块,每个人开发不同模块的效率不同,如何分配才能保证效率最高,请用程序写出来。”
这是c语言笔试题,如何实现呢?

网友:
够高深的了,要想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好想想。蛮有意思的题目。

网友:
没人感兴趣吗?还是都不会闹

网友:
我初步设想建立五个数组M1[5],M2[5],M3[5],M4[5],M5[5]表示5个人;
数组的 M[0]-M[4]   5个位置分别表示五个人对1-5个模块的效率;
找出效率最高的排列;
效率最高当然要求,总的时间最短前提下。每个程序员花费时间也最短。
接下来怎么搞呢?

网友:
对这25个数进行排序,然后从小到大,先判断前五个有没有不重合的人的5个数,如果没有有,再判断前6个有没有不重合的人的五个数;直到第一次找到不重合人的5个数为止。

快沉了,有人看没人顶。

网友:
会有25个数中都没有不同人的5个数的情况,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B:
最理想的情况是5个人用时最短的模块都不同,分5种情况讨论,用枚举出所有的情况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ROGRAMMER_NUMBER 5
#define        TASK_NUMBER 5
#define MAX_TIME 255
#define MAX_NUMBER(a,b) (a>b?a:b)

typedef enum {FALSE,TRUE} BOOL;

int Efficiency[PROGRAMMER_NUMBER][TASK_NUMBER]={{1,2,3,4,5},
                                                                                                {2,3,4,5,6},
                                                                                                {3,4,5,6,7},
                                                                                                {4,5,6,7,8},
                                                                                                {8,6,7,8,9}};

BOOL IsTaskSelected[TASK_NUMBER];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task_index;
        int programmer_index;
        for(task_index=0;task_index                 IsTaskSelected[task_index]=FALSE;
        printf("The least time is %d\n",SearchStep(0));
        return 0;
}

int SearchStep(int Step_index)                                //Return the best choice in each step
{
        int best_choice=MAX_TIME;
        int result;
        int task_index;
        if (Step_index         {
                for(task_index=0;task_index                 {
                        if(IsTaskSelected[task_index]==FALSE)
                        {
                                IsTaskSelected[task_index]=TRUE;
                                result=MAX_NUMBER(SearchStep(Step_index+1),Efficiency[Step_index][task_index]);
                                if(best_choice>result)
                                        best_choice=result;
                                IsTaskSelected[task_index]=FALSE;
                        }
                }
                return best_choice;
        }
        else
        {
                for(task_index=0;task_index                         if(IsTaskSelected[task_index]==FALSE)
                                return Efficiency[Step_index][task_index];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理想的情况是5个人用时最短的模块都不同,分5种情况讨论,用枚举出所有的情况
5个人用时最短的模块都不同,这个太特殊了,
5种情况是哪5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ROGRAMMER_NUMBER 5
#define        TASK_NUMBER 5
#define MAX_TIME 255
#define MAX_NUMBER(a,b) (a>b?a:b)

typedef enum {FALSE,TRUE} BOOL;

int Efficiency[PROGRAMMER_NUM ...

没看明白,先干会活,待会再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问题没看懂?
五个人的模块必需全部执行吗?
模块间无顺序无依赖吗?
并行调度还是分时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没看懂?
五个人的模块必需全部执行吗?
模块间无顺序无依赖吗?
并行调度还是分时调度?

版主大人你好犀利啊!

我没看懂那个程序的流程。
五个模块都要做完。
模块间无顺序无依赖。
五个人可以同时干活。

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没那么简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能简单谈下你的流程吗?小弟实在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共5个人,5个任务,数组里存的是每个人完成不同任务需要的时间,因为同时开始做,所以整个项目完成的时间取决于花最多时间的那个人。所以任务是,找到一个排列,使每个任务都得到完成,并且最大时间尽可能短。

函数意义是对Step_index对应的员工进行任务分配,使得最大时间最短。方法是比对Step_index+1的结果和自己当前选择项目所需时间取最大,然后比较自己选择不同任务,选择时间最小的返回

网友:
有种感觉,这个算法不是最优的,在自己i3的电脑上奔了3秒,如果有其他的算法可以提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我看明白你的分析了,表示赞同。
          但我没看明白你的程序,感觉是我两在下象棋,我看出2步,你看出5步,结果很伤感啊。
      这个程序到底是不是最优化,真心没有能力去判断了。

我是做硬件的 求自我宽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改天有空再想想你的程序,现在实在是不行了,想的深了就会出现一堆星星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不存在调度顺序的问题
如果多任务系统,多道程序并发执行,执行时间就是五个进程最长的那个.
如果单任务系统只能一个一个来.

还是没明白....啥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在不会的话,还是把这25种情况都列出来,选一个最小值就可以了,性能也不坏O(n2),对付数量较小的够用了。前面的算法用到了递归,开销很大

网友:
这个可以递推做,我是因为时间不多所以用了递归。还有不只25种情况,是5!种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问题你想的复杂了,你看下他们的回复应该就会明白了。就是你说的“执行时间就是五个进程最长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会的话,还是把这25种情况都列出来,选一个最小值就可以了,性能也不坏O(n2),对付数量较小的够用了。前面的算法用到了递归,开销很大

楼下说的应该是对的,有5!种情况。120种情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去我也想了想,
如果最大任务数量不是5而是小于5,比如3...
又或者最大5个任务,每个模块要执行20次...
那道是存在最短执行时间的调度顺序问题,不过也不难我已经想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高手
单单这个模型的建立就犀利无比啊。
你是在思科上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去我也想了想,
如果最大任务数量不是5而是小于5,比如3...
又或者最大5个任务,每个模块要执行20次...
那道是存在最短执行时间的调度顺序问题,不过也不难我已经想好了.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是本题目扩展以后的了,现在这个题就是5个人,5个模块。
还有老兄想好的办法有时间贴一下吧,咱们研究研究。

网友:
也就是要最长任务最短,
最理想情况不会小于总任务时间的1/5,把所有任务放入任务池统计总时间.
1:从所有任务时间里找比1/5总任务时间大同时又是最小的那个任务组合(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两个...n个)
2把上面任务组合时间和任务从任务池去除,重新统计总任务时间,最大任务数量-1变为4,找任务时间大于1/4总任务组合时间最小的那个,
3如果2找出来的组合时间大于1的任务组合时间推翻假设,用2的组合时间回到1重做.
  如果............................小于继续任务总时间重新计算任务数-1....循环直到任务数为0

每次找到的任务组合时间是不断增大的,所以最后会有结果,结果是五个任务的组合情况.

不知道说清没,有个流程清楚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是最多5个任务并行的情况,待执行任务数量n个.

操作系统里应该叫作业吧,有点乱.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长任务最短”这个不是很科学啊。任务是什么我也没搞清楚。
咱们已知条件只有人和模块,怎么出来个任务。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没错,是120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题目就是做的时间最长的家伙拖项目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