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430内部dco测频不准?

楼主:
之前发了一块launchpad 430,外部晶振是没有焊接上去的。当时用它来测量了一信号频率,。用其来跟踪其他频率。由于没有焊接外部晶振,用的内部DCO。之前已经调到能跟踪频率了。但是后来断电在测试就发现测量的和显示的不一致,有偏移,又修正了定时器的值,不久又有偏移,后来换了外部晶振才准,才知道DCO存在温漂之类的问题,之后测频就用的外部晶振。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内部DCO测频不准?

网友:
数据手册上没有么?

网友:
内部的DCO误差比较大,对于频率精度要求高的应用不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觉得是的。温漂有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册上默认的DCO是有的。就是用起来误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