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BUG】使用430评估套件的时候

楼主:
使用环境:ccs4.2
开发平台:MSP430评估套件
现象:建立工程编译无错,当进行仿真时总是提示不能下载仿真,导致失败,而且安装软件之后怎么看不到XD560仿真驱动啊,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难道是ccs4.2的BUG还是板子的BUG 啊

网友:
你确定你用的是XDS560仿真器……

网友:
430怎么会用XD560仿真呢???最牛也就FET430UIF吧?

网友:
重新选择下调试工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64位系统比较特殊,要采取特殊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64位系统比较特殊,要采取特殊操作;不用XD560,有USB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电脑是64位系统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系统问题,那软件安装就提示了

你确定你调试430用xds560?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的不是XDS560啊,但是我安装了这个驱动,没有看到啊,32位系统的时候还有呢

网友:
这就不知道了……我一直都是在Win8 64上用XDS560V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